电源IC换了,可是两个场管的G极还是0V,诶~

楼主(2007-06-21):
那块CUBX还是没搞好,把好的HIP6020ACB换上还是一样,两供电管除了上管大头有5V,其余都是0V,菜修茫然中....
电源

网友:
说明电源IC还没开始工作,看他工作的条件有没有满足,这样的问题最好要飞翔大哥来解答,什么SS脚,什么DVD脚高电平,我是一头雾水,座沙发好好看高手回答

网友:
干坐到 等着看分析 我是不会的

网友:
我有一块板也是一样,那个大侠出来解救一下,

网友:
我修过一张845的 故障现象与LZ的一样的 结果是将场管更换就好哦
LZ的肯定换过了场管了 其他的就不好说哪

网友:
HIP6020ACB的PG信号正常吗?不正常也不会有输出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5752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看一下芯片工作的条件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