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过?

楼主(2007-06-21):
内存不过?
MSI 6580
如果不上内存是D1-D3 循环。 如果上了内存是 d1-d3-90 循环。怎么回事啊 。 内存工作条件都有啊。IO换过.cpu没有空焊.
cpu
内存不过

网友:
BIOS刷过了没?
主要查北桥工作条件,1.25V,2.5V都正常的话就查VDDQ看一下

网友:
循环跳内存,大部分是因为接触不良造成的!
换根内存试试看!
兼容性问题会导致反复跳码!

网友:
北桥空焊了,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先检修内存供电 再就是检修内存槽什么的 当然最后还得注意北桥哦

网友:
北桥空焊
我用 咱们坛子的 CPU灯座 测了。CPU没有空焊。 北桥也应该没有空焊吧。
是不是可以上假负载。测AD线看北桥有没有空焊。

网友:
用手使劲压一下北桥。不就知道空没空焊了吗。

网友:
北桥我用力压了还是一样。没有变货。 D1-DE 一起循环重复。 内存供电管换过。一样。内存AD线正常 CPU 到北桥有一条AD线阻只有 70 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怎样用假负载看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