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合二为一

楼主(2007-06-21):
一直有二条坏的内存在我抽屉里,躺了有2多月了吧,今天收到欣欣发的基板晚上加班给换了,第一次换内存颗粒,850风枪吹下再吹上,有几个引脚虚焊拿烙铁补了下,经过20多分钟的努力满头大汗 上机一试 哈哈
终于成功了,发个图片大家分享下。
[
]
内存颗粒

网友:
强。。。这样也行。。。

网友:
我喜欢看有实践,有结果的帖子,给你加点分。

网友:
这样也行呀。不同型号或不同参数的内存行不。

网友:
怎么我看到的是一条内存换板了,没看到2合1啊?

网友:
我的内存条的贴片电容掉了两颗还在这惆怅着呢,人家居然换内存颗粒,强,奇强……

网友:
下颗粒的二条其中一条已经断裂,照片上这条是引脚烧毁3个颗粒损坏(补过引脚没成功
),下的时候一起下了图省事所以另一条没拍,颗粒都是HY的,不同型号据我了解的情况好像是应该是不能用的。

网友:
20分钟搞定?
拆下来再焊上去,再加上拍照的时间?
高手

网友:
焊好最好烘一下,他们做内存的好像都要烘过的。

网友:
这个不叫2合1 嘛
不过自己动手修内存还是值得学习的哈
虽然现在不值钱了

网友:
呵呵~~
厉害,,不过我也可以做,,呵呵

网友:
好样的,我也顶一个,值得学习,

网友:
单面改双面也可以?
厉害

网友:
够劲,就是不明白不同型号的芯片能焊在一起用吗?

网友:
不是坏的么,内存颗粒都是好的呀?换个基板就可以用了?高手

网友:
俺也问欣欣去买几块PCB练练
单面8颗粒256M是8位的基板对吧?

网友:
DDR内存单面改双面不是要改写SPD码的吗?不知楼主的内存合并后有没有上机检查容量,如果SPD码还是单面256M的话,应该自检仍是256M不变。

网友:
强人呀!理论用于实践,有时间我也要捣鼓一下

网友:
咱也去实践一下,不同颗粒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
看来我理解错了。楼主应该是将两条坏内存的好颗粒合成一条单面256M,而不是两条单面内存并成一条16片的双面,呵呵。

网友:
长见识了。楼主真强。如果能够不同型号的颗粒一起合成多好啊!!
终于见到可以回贴真好!

网友:
原帖由
张先生
于 2007-6-22 07:35 发表
焊好最好烘一下,他们做内存的好像都要烘过的。
确实要烘,我换的的就是没烘老是刚开始正常,开机一会就不行了,烘了几次后就稳定多了,

网友:
好强的东西啊
真是服了

网友:
见过比你还快的!!!

网友:
不过自己动手修内存还是值得学习的哈,只是背面的电容和电阻单面和背面的不同,好像现代的比较好二和一

网友:
不是坏的么,内存颗粒都是好的呀?换个基板就可以用了?高手
不是坏的么,内存颗粒都是好的呀?换个基板就可以用了?高手

网友:
很好 以后有机会俺也试试.......................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附件啊~~~

网友:
高手~~ 基版那里弄的啊?~~ 我也弄个玩玩~~

网友:
换内存板的时候,只看是8位还是16位的,不分频率,容量

网友:
佩服,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有收获,给你顶一下.

网友:
切 肯定不会太稳定了

网友:
这种事情我天天干,换PCB板而已.手工基本30分钟一条单面,前提是没坏芯片.别人都是用烘炉的,那个叫速度,可怜的我没钱买

网友:
20分钟就搞定了,佩服啊

网友(2007-07-26):
打你屁股哦,要加油啦

网友:
怎样检测那个颗粒有问题,码片怎样去刷新?

网友:
怎样检测那个颗粒有问题,码片怎样去刷新?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强,伤痕历历在目啦。

网友:
改天我有坏的时候也试一下,我没有经验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哇``那不就是换个PCB 版的```本人经常换``成功率%95以上`

网友:
只要有单面的内存`在背面加上一面```就会变马双倍容量的内存``(当然芯片最好是一样的)

网友(2007-09-21):
我合并过两条,第一条成功了。同样的操作方式,但第二条挂了,就是点不亮。再把反面的拆掉,居然只有原先的那面也不能用了。

网友:
不同牌子的颗粒 只要相同的容量 可以 加在一起  不过需要修改SPD  因为 颗粒参数不一样 所以不稳定 需要降频 到所有颗粒一直 为止    打磨内存 就这样出现的

网友:
呵呵
不是每个不同型号的内存颗粒都可以代换的
换上不同型号有时要死机
有时进不了系统
换PCB板说好换也好换
说不好换也部好换
我换了一个单面的DDR256换好了
可是等了几个星期又有个客户有个
双面的金士顿512换了就 是只认256
郁闷在喃门都弄不到512
那位高手能给我指导一下啊

网友(2009-07-17):
我也成功过几条 楼主拆装颗粒的时候是干吹 还是加助焊剂?我用焊锡膏 弄的板很黏 不好洗啊

网友:
用松香水助焊,完工后后再用面巾纸醮酒精擦。

网友:
确实要烘,我换的的就是没烘老是刚开始正常,开机一会就不行了,烘了几次后就稳定多了,           请问用什么 来 烘啊   回流焊吗,还是烘  箱啊

网友:
我最多一条内存3种芯片     换板30分钟

网友:
只要是两条内存的各参数一致,是可以合二为一的

网友:
不错                !我就想自己二合一条   可是就是找不到同样型号颗粒的,呵呵

网友:
什么叫烘。。。。具体怎么做啊。。是不是内存换了颗粒都要这么做。。我上次换了个128.。刚刚开机能进。。。进去没20秒就死机了。。后面你怎么开都报警。。。。

网友:
以前拿内存给人修,也见人家换过底板。。。

网友(2010-01-29):
回复 网友A:

焊的真难看,这样也拿出来分享呀。我用3分钟就可以搞定的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