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NF7主板坏了(已经修复)

楼主(2007-06-21):
使用过程中突然死机,再也点不亮了,不知道如何下手修。
已经修好,找人用编程器重刷BIOS后正常
[
]
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 吧!

网友:
自己没有编程器,看样子只能到外面刷了

网友:
把板拆下来,刷一刷,插一插,90%都会好了
实在不行,直接拿给外面维修部的修去吧,不要自己搞的面目全非再拿去,很少人对二修板感兴趣

网友:
应该是板卡有接触不良吧???实在不行先取电池看看??

网友:
用替换法吧!首先确定是那块儿问题再说!

网友:
量些数据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