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又是技嘉 845 通病

楼主(2007-06-21):
通电测试卡灯闪一下
估计
场效应管
短路了吧
发现CPU 电源部分真有一个管短路
吹掉换上一个好管 开机能显示了
可一摸刚换的管好烫手
后面干脆把 四个管全换 了
IC 5091 用 5093 代换
开机 温度保持在正常值 不烫手了
已OK
cpu
通病

网友:
谢谢版主 刚好有这样的板子 要修 现在好了

网友:
楼上的说错一个字啦,是楼主,不是版主,呵呵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A:
不只是技嘉 845 的通病 我发现只要是用5091 的板 只要有一个场管挂了的话,别的管子和5091都要换掉 不然要不了多长时间旧病复发 还有可能挂U

网友:
多谢了,以后修板就会少走弯路了.

网友:
是的,我也走过很的多弯路谢谢了。

网友:
多谢了,以后修板就会少走弯路

网友:
我的也是技嘉845,agp插槽坏了,不知还有没有得搞?

网友:
多谢了 ,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是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2007-07-29):
短路严重的话最好把相:连的下管也换掉!~

网友(2007-09-10):
多谢了,以后修板就快很多了...........

网友:
什么叫通病,你修了几片这样的GA板,一片就不能说是通病.再说了,PWM和MOS管坏这些故障在不管什么牌子型号的板上都可能会出现,通病两个字不能乱盖的吧.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能讲讲其中的原因吗?

网友:
还是一块杂牌的板子,有一个场管坏了,换了之后,键盘鼠标,还有几个电感在进入系统的时候都是烫手的,像这种问题是不是其它的场管和电压芯片也得换了,请指教

网友:
这样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技嘉的板子,俺修了不少,可有些各供电正常不跑码的就弄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技嘉 845 的通病 我发现只要是用5091 的板 只要有一个场管挂了的话,别的管子和5091都要换掉 不然要不了多长时间旧病复发 还有可能挂U

同意

网友:
同樣的板﹐ 同樣的問題﹐ 借荐樓主的方法 ﹐現己修好﹐ 謝謝

网友:
谢谢了,以且修板有多了条经验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是这样,不过没找到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谢谢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不过有好多换了场管也没用啊~~~~~~~~`BQ挂   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中.......

网友:
多谢了 ,以后少点走弯路.

网友:
學習了 , 經驗可以避免走錯路呀﹗﹗

网友:
这样能算是  通病呀

网友:
实践就是硬功夫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像这种情况,北桥有没有可能挂掉啊/?
我以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把所有的MOS管都给拆下来了.可还是短..
对了,还有PWM也被我给弄下来了,问题还是没解决..
那只有北桥了,对吗?/

网友:
能学习的就好好学习拉

网友:
好经验, 以后我知道了换管要一起换, 要不然还会烧的

网友:
谢谢分享,但能否说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
好帖.学到不少.一般像这样的故障,都会跑弯路的.
75232\一个COM口的专用芯片,可以让人没有思路啊.
楼主这招儿让人真长见识,从中也体会到活学活用啊.

网友:
其实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主奥博内不干净的时候也会应起同样的鼓掌

网友:
主板上有几样场效应管

网友(2007-10-16):
好好,不错的经验,可可

网友:
多谢了是很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有长点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2008-01-21):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其实用示波器测一下电感输入端就知道了,一般是电源IC其中一相坏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谢谢了!

网友:
用示波器到是直观多了
一目了然

网友:
电压芯片可以代换的吗?我还没有试过那,下次要试试,呵呵

网友:
想稳定就整套一起换掉!呵呵!~~~~~省心!

网友(2008-02-20):
谢谢楼主分享,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为什么是通病呢,呵呵,很多都这样呀,技嘉还是不错的

网友(2008-04-20):
谢谢楼主提供了那么的线索,谢谢!

网友:
这样的贴子,不顶 一下怎么能行,以后遇到希望不要忘记今天楼主提供的一条经验。

网友:
能学习的就好好学习拉

能学习的就好好学习拉 :D :D

网友:
好经念....好方法!!!学习中.......

网友:
楼主,总是习惯的先打对地阻值,再通电的,如果象楼这样先通电是比较危险的,如果是上管的D与S极短路的话,通电先把北桥烧了再说。先打对地阻值,我觉得不能省这个时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