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rt显示器屏抖、图标有毛刺的故障处理?

楼主(2007-06-22):
ctx 17纯平显示器,开机屏抖、图标有毛刺。我换了大滤波和场块边的1000mf/25v电容,没起作用,满板子也没找到坏的元件。像这样的故障怎么查呀?此显示器别人修过,开始时枕形不可调(行宽不可调)经查行宽二极管击穿(下阻尼管),换后发现行宽窄不可调,量行宽管C极保险电阻阻值无穷大,用导线连过去了。行宽各方面基本正常了,就是出现如上面的情况:--------开机屏抖,图标有毛刺。我想开始检查的坏件都在行宽电路中,找一找其他坏件,发现因为主逆程电容紧贴着被击穿了的行宽二极管(下阻尼管),所以表面被烧黑了一块,不知道是否影响它的性能,因手边没有这个0.0047mf/2000v的塑胶电容,没法代换,请各位学长老师说说看.

网友:
调一下摩尔纹.或者是电源跟行扫描没有同步.
电容之类的都会出现这种现你.

网友:
你说的那逆程电容一般不会引起这个故障现象的;按上面的版主说的先调一下有不有变化,不行还要查行与电源的同步信号(行反馈到电源的),看看是不是行与电源不同步。还要查一下二次电源。

网友:
换行场振荡电容可以解决

网友:
此故障进入emc方格圆圈画面,发现横线平滑,竖线有均匀锯齿,且整屏有小幅度抖动,经摩尔纹调0后,锯齿消失,竖条也平滑了,抖动幅度更轻了。可进winxp系统又出现那种故障----字和图标锯齿;且640x480和800x600x60看不出抖,800x600x70开始看出抖了,且随着分辨率和刷新率的提高,抖得幅度也在增加。我换了场块tda8172,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电路我记得不太清楚了,行场振荡电路有一脚是输出三角波来使用行扫描电路中心和两边宽度一致的,其电路中有一3-5W的电阻,如果该电容变值,就会出现图像横向抖动。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与行宽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A:
我也在前天碰到一个,今天还没有修好呢,不过基本可能是电源和行不同步.

网友:
正在学习中,有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显示器不好修哦,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前天碰到一个,今天还没有修好呢,不过基本可能是电源和行不同步.

电源和行不同步的维修思路有吗?麻烦给咱共享一下!!

网友:
请检查一下二次电源的续流二极管,如果发烫就是它损坏了

网友:
这个现象和我一台方正纯平差不多 那个是我找人花钱修的 具体的故障点在2次电压通高压包的线路上 还有一条支线 过了一个电阻 还有一个电位器
换了那个电位器就好了 现象就是行宽不定时收缩 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