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TP_CLK信号??

楼主(2007-06-22):
请教ITP_CLK信号??
它的原理与作用??

网友:
具体描述一下,是什么CPU上,还是说VIA或是INTEL芯片组?

网友:
ITP应该是一个CPU的调试接口。具体用法不明。ITPCLK就是这个接口上的时钟,但是我见到过的这个接口都只是有个焊盘,没有接口。也就是说ITPCLK是空接的。

网友:
是CPU上的.就是AC26 AD26,假负载上的CLK1和CLK0.

网友A:
ITP=ICH  TRANSMIT POSITIVE就是ICH的正向传输
那么ITP_CLK就是ICH正向传输时用到的时钟信号
它是南北桥之间传输用的时钟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帮忙,现在明白,如果这两个时钟不对,对开机是否有影响?

网友:
学习了  看来挺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帮忙,现在明白,如果这两个时钟不对,对开机是否有影响?

没影响~~~~~~~~~~~~~~~~~~~~~~~~

网友:
想试这信号对开机有没影响很简单啊,两种方法,一种割断线,一种是直接把它接地,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由于出了个SMB总线,这个可能不用了,打叉是表示在设计电路图时加入了NOERC符号,表示不用检测此网络,

网友:
呵呵,看了一下,又学到一点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ICH的正向传输
那么ITP_CLK就是ICH正向传输时用到的时钟信号
它是南北桥之间传输用的时钟

ITP=ICH  TRANSMIT POSITIVE这种解释从何而来?

正确的解释是ITP=In Target Probe
它是INTEL定义的一种和ICE一样的支持现场实时除错的协议

板上没有ITP信号不会影响板的正常工作.

网友:
今天第一次见识到了,ITP
?
以前都没怎么留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