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 ULTRA自检后死机~

楼主(2007-06-22):
今天拿个msi 845  ultra 的板,开机自检后死机,重新开机依然死机,这时喇叭长鸣。之后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发现参考只有1.01V,VDD为2.03V,其它正常。提供VDD的管子为20N03L,手上没有相同的,拿个09N05换上去,结果VDD和参考电压更低了,又把原先换上。查下G级是HIP6501提供,电压是4.35。做了个图请高手指点下。。。

回飞翔,此板为MSI 6398,换的是最左边的管。

网友:
代换法,把HIP6501换了再说.VDD为2.0的MOS也要换

网友:
把主板具体型号和你换的管子的元件位置告诉我.

网友:
回飞翔,此板为MSI 6398,换的是最左边的管。

网友A:
是不是块大板?那个损坏的管应该是C5001,你的这块板,之前被人维修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块大板?那个损坏的管应该是C5001,你的这块板,之前被人维修过吧

的确是个大板,有没有修过那到没注意。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
你换个3055应该就好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有时3055是很有用的

网友:
来到我们站已经半个月了,发现主板出问题的好像都是3055这种元件

网友A:
如果是我说的那款主板,换3055一定不好用的,

因为必须是C5001

网友:
不是什么都换3055换的好的。

网友:
3055是耐电流最小的管子,不建议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说的那款主板,换3055一定不好用的,

因为必须是C5001

我明白了,感谢指教~~~
明天找个试试,有进展再来汇报~~~

网友:
今天找了一下C5001,暂时手上没有啊

网友:
学到新东西了,谢谢飞翔啊。

网友:
那也可以找个大点的拉,比如60N03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