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APM7313问题

楼主(2007-06-22):
早上接一主板。845PE NEO 的,鼠标键盘口不好用,测了电压,4。7伏,发现有一8脚APM7313烧坏,拿掉后鼠标键盘口没电压,找不到相同的件,在网上查可用9926带换,还是找不到,我手里30多块配件用的板都没有,还有的贴子说可以飞线,但是没说明怎么飞。请问有朋友知道吗?或是什么板上有着两个型号的件?望告之

网友:
你说的该不会是排阻吧???  是的话可以直接测量他的好坏的呀

网友:
应该是个双MOS管
直接飞个5V到PS2的供电脚

网友A:
可以用4500代换的
要不就飞线吧

网友:
换4500以解决,谢谢各位朋友帮忙,祝大家好人好运发大财

网友:
如果觉得换件太贵,可以直接从USB供电飞一个过去,在板背,即美观又实惠
飞线,我喜欢

网友:
USB供电和PS/2供电用是都是这个7313所产生的5VDUAL供电.

PS/2端无电,USB端也一样.

网友:
有人飞过U口5V吗,更想知道会不会烧掉U盘啊

网友(2007-09-04):
请问这个4500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呢?刚好我的V星主板也是烧了apm7313。谢谢!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把1脚直接和8脚短接就OK!如果4500可以代换的话!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坏了,是被插反了USB烧坏的,他好像有两个5V供电,一个是VBS的待机用的,还有一根线是通向南桥的,还有那个另外的是主机的5V吧
还有这板子的声卡有杂音,开机、移动鼠标都会有声音跟着出来

网友(2008-01-12):
人才啊都是  我这今天收一破板 也是 这个坏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4500代换的
要不就飞线吧

误导呀,4500里面一个是P沟道一个是N沟道.7313是双N沟道的场管.如何来代.

网友:
apm7313 INTEL原装板用的比较多,4500不能换的

网友:
你可以用两个小N道的场管带吗

你可以用两个小N道的场管带吗,我试过很好用的,

网友(2008-11-08):
传PDF文件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