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口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06-22):
USB口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了线路没?
供电一般和红5V直接相连(也有通过稳压管的),每个口的2条数据线对地值要一样
接口除非有明显的松动和坏的痕迹,一般很少坏的.
80%坏后面的电容电阻电感
15%左右南桥
5%接口

网友:
我觉得南桥的几率比楼上说的要高.

网友:
电感 都很少上的,看看桥吧。。。USB就那么点东西。哦,还有bias电阻。。

网友:
我觉得南桥坏的机率80%,5V供电10%,电阻5%。其它5%

网友A:
不下结论。跑电路吧。这个电路简单很直观。还有就是看看扩展的USB口可用不?如可用的话桥坏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下结论。跑电路吧。这个电路简单很直观。还有就是看看扩展的USB口可用不?如可用的话桥坏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

支持........其实南桥也不一定就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intel的南桥好像比其它品牌的桥 USB出故障的多 特别是DB EB 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