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包的问题。。

楼主(2007-06-22):
15寸彩显上的高压包能用到17寸的彩显上吗????型号好像是一样。。。。
问题

网友:
型号一样就行。我说的是高压包上的型号

网友: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型号的
15寸一般是单聚焦.17寸双聚焦.脚数也多一些.印像中完全不可能.

网友:
如果型号一样就可以。

网友:
如果显示的包的型相同那当然是可以换的。原来有的17的也有单聚焦的。

网友:
看看长的一样的话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谢谢,那换了试下。。

网友:
哈哈,相信型号一样的话,应该可以的,

网友:
型号一样的话,可以代换。

网友:
很好的建议,非常有用,

网友:
试试看吧 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