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Y的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7-06-22):
一台SONY的17寸液晶显示器,型号为SDM-HS75,故障表现为:开机指示灯亮,图像有,但保持3秒后,图像消失,指示灯仍亮。关机,再开机,图像又会出现,但又是保持3秒便消失......
如此这般,请问版主,这是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查高压电路或着是屏灯管的问题

网友:
不亮的时候,屏幕的内容一点也看不见吗?那可能就是电源的问题了。

网友:
这样的现象我也碰到过,是高压板上的那个针脚多点的芯片出的问题!!带也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很小!一般都是高压板的问题。保护了!以前修改手提的屏跟你的故障一样结果是把高压线压到了

网友:
昨天我把这个液晶拆开,拆到可以看到高压板和驱动板这个位置,(这款显示器高压板与电源板是连在一块板子上的),开机再试,居然好了!图像不会消失了!我把那些接插件又重新插拨了一下,(但此时没有拨过灯管与高压板的接头),我怀着侥幸的心情,装了回去,然后试机,试了有2个小时,也没有问题。后来有事,把试机的液晶关了,当再开时,又出现以前的故障了!
我又一次拆开液晶显示器,这次拆开后也不能恢复正常了,但是我把四个灯管的接头重新拨插了一遍,液晶显示器的故障又排除了,装回后也没有什么问题。
后来试机也没有多长时间,客户来拿,我就交货了........
这台机糊里糊涂地交货了,也不知道又会不会重现原来的故障?

网友:
晕.这样也可以修机器了..
应该是高压部分有虚焊的地方..补焊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病根没有查出来,问题还会出现的。

网友:
正在学习中,我以前也遇见过类似这样的问题,并且解决办法竟和楼竹说的一样,拔插,不过真是很侥幸啊,学医不精,

不知道对高压板地方的检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病根没有查出来,问题还会出现的。

果不其然,顾客又送回了那台液晶显示器,说是老毛病又犯了!!!!

网友:
检查  供电  是在不行 全换 新的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一般是虚焊。高压板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高压板虚焊,补焊后检查一下驱动板,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是高压板虚焊,把电感都重新加焊!

网友:
所以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说。

网友:
楼主真厉害,居然没修好就交货

网友:
高压板质量问题建议仔细查高压电路

网友:
这个情况大多数都是高压板那空焊,我修过2太这样的了,把接口重插拔就应该好了

网友:
这样的服务怎么行?  还没有确定修好就收人家"RMB"!厉害```````````

网友:
我遇到过三星15寸LCD故障跟你这个很相近,后来换了MPU后就好了.

网友:
换个MCU试试.

网友:
查高压电路或保护电路

网友:
这样的问题基本可以判断为脱焊,检查电源板正反2面尤其要注意看板子颜色的变化,在有明显颜色发黄或较深颜色的区域仔细检查一般都可以找到,而且有些脱焊不借助放大镜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遇上这样的问题,原因有两方面:一是灯管;二是高压板;我会先确认是不是因为灯管坏引起高压条的保护而引起,我的一般做法是准备一要单灯管的高压条,针对每支灯管做排除确认:灯管是否出现问题.如果是灯管问题,针对此问题灯管更换.如不是再针对高压板进行维修.不能有侥幸心理哟!!这样只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影响啦!!

网友:
楼上的各位说的太专业了,记得我刚刚回复某位坛友的贴,也是关于这类问题的,
不要把简单的总是复杂化了,面板上的设置!
你开机后马上按面板上的按钮,此时你应该可以看到菜单,3秒暗了后你仔细看还可以看到那个菜单的边框,你到网上查一下,那个菜单的设置(如果有同样的一台显示器那就更好了),我修过几台,都是里面有个“保护”选项(E文的,暂且叫保护吧),将其由AUTO改为手动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虚焊呀,再从头焊一下呀

网友(2007-07-27):
感觉还是虚焊,看看是不是高压板上差灯管的座虚焊了。

网友:
这样的现象我也碰到过,是高压板出的问题!!也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可能有东西虚焊了

网友:
高压板上的线圈虚焊吧,

网友: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楼主说的图象消失的说法,我们修液晶的应该要分清楚,不管能不能看见图象,我们要知道的是,液晶的显示是否是正常的,如果这个表达不清楚的话,我们大家也不好判断故障,包括我们在维修的时候也是要根据这个来判断故障方向的,所以大家以后都最好能表达的恰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