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区是什么怎样操作?

楼主(2007-06-22):
常在网上看到C区,但不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和怎样操作,请高手介绍一下

网友:
要用专用的C区LDR才能进入。有些盘根本没C区

网友:
不很明白LZ的意思    一般来说C区就是系统文件所在的分区  嘿嘿

网友:
C区是备用固件区

网友:
A区修不了的,进C区大多数都能成功

网友:
+C区LDR---进C区备LDR---断电---加刚才备出来的LDR进C----关掉前面的009  0006流程开SF

网友:
能在A区修的尽量在A区修
实在不行在进C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我也在网上各论坛看了下,终于也明白了MT的C区,并且用他们提供的C区LDR修好了一个6E40G的盘

网友:
C区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别论动C区就好

网友:
我呢!喜欢在C区修,因为我懒! C区LDR我已经发到论坛了,LZ自己下载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C区损坏的话,还要在A区正常的修复才行
所以C区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2007-10-18):
听说读C区的固件来修A区是个很好的办法呢

网友(2008-02-29):
C区到底没有用,看来用处好象不大,高手为什么不出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