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了1024后宽度不能满屏,调不了!

楼主(2007-06-22):
显示器上了1024后宽度不能满屏,调不了!还有就是宽度会随着亮度和对比度的亮和暗自动收缩宽度和放宽宽度!就是调亮了就收缩屏幕,调暗了就放宽屏幕!这会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高压动态补尝可能有问题.
先找到行场处理IC的高压动态补尝脚.跑线到高压包上.这支路有M欧级的电阻.还有电容,

网友:
此机采用的是什么电路方案你看过了吗?你做都做过了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就你这样问我想没有人愿意回答,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你.

网友:
我感觉是二次电源的问题

网友:
首先要确认该机以前是否能上1024*768@(60----75),如果以前可以的话,我认为是同步电路的问题 如;CPU,S 校正电路和二次电源电路.

网友:
这应该主典型的呼吸效应现象,是修后的故障,,还是本身就这故障?是不是换过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