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迪810无VCORE一例

楼主(2007-06-22):
板子接手为没有复位,没有VCORE,电源IC用TL494,查TL494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但9脚和10脚无波型输出,换了一个TL494还是没有,只能查周围小元件,最后杳到7脚相连的一个对地0欧电阻变大。更换了VCORE正常,但全板还是没有复位,测了一下板上的几个重要工作电压都正常,查时钟,晕没有。又查时钟IC:W8319AR-96的工作条件正常,换了一个还是没有时钟,看图纸发现此IC有SM总线,觉得IO和SB有问题了,先换IO吧,换了一个后时钟正常,PCI复位正常了,但CPU还没有复位,查北桥工作条件,电压都正常,再查时钟了,从主板背面看到有一条弯曲的从时钟到NB的线,刮开测电压没有,量波型也没有,跟线到了时钟IC的45脚定义为CPUCLK0,再换一个时钟后此线有波型CPU复位正常,主板终于OK

网友:
LZ你这板子故障还挺多的呀!不知收了多少米?

网友:
呵呵!好  这么换收的米可以再买一块810板的了.要是我这么复杂的故障让我修好了,不收他米我也愿意

网友:
恨天此板不为金钱,纯为技术

网友:
除了0欧姆电阻,IO和时钟都有问题,太恐怖了吧```

网友:
对了,我看恨天换了几次时钟IC,我想问下大家,时钟IC坏的几率大吗?我可是一次都没换过里

网友:
时钟IC坏的几率很小,楼主的技术很不错呀

网友:
强中还有强中手啊!呵呵!

网友:
看此帖,让我技术上得到了很大提高~~
不过我觉得时钟芯片找相同的太难了.除非同型号的板,不然几乎没有一样的时钟IC...
所以时钟IC我也没备货的。暂时也还没碰到坏时钟芯片的
小弟无示波器,所以对时钟电路看的比较淡...

网友:
飞翔大哥修板无数,最好让他说下时钟会坏吗。我修了几年了,没一片板子是换时钟新片OK的

网友(2007-07-30):
条理清晰,分析的很不错啊~

网友:
看很多人都说时钟IC不容易坏.但是我自己却碰到了不少时钟IC坏的.

网友:
刚查了一下TL484的PFD,7脚是接地的..也会坏.
无奇不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