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主板故障求助!

楼主(2007-06-22):
技嘉8I845PE-RZ主板,经常性死机,重启!如何检修?
这个资料那可以找到啊?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重启
主板故障

网友:
查一下几个重要电压,不行加大VCORE的滤波电容!~

网友:
有发热的地方没?内存供电正常否?吹下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除了上面的问题外,风扇,散热,接触不好,内存条,外接显卡,甚至硬盘都会引发此类故障啊!先排除这些硬件问题,再着重查查你的板子.

网友:
先排除一下主板以外的硬件是不是都是好的。如果是主板的问题,看看是不是那里发热,刷BIOS测电压与时钟。一直在路测。

网友:
看是不是与内存有关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