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O坏为什么会影响内存不过?

楼主(2007-06-22):
请问哪位老师能说一下为什么内存不过有时换I/O就行了啊?虽然我换好过但是不知道原理?难道I/O和内存这间有什么关系???
[
]
内存不过

网友:
SM总线!~有关,IO在主板的作用就仅次于SB。

网友:
IO与BIOS通过LPC总线相连的,IO有问题可能影响BIOS自检

网友:
IO有线直接进NB,当IO有故障时会导致NB也受影响,所以也就会影响到内存不过了!
不知道对不对啊,上次听斑竹老师们说过的,呵呵!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师兄了~~~

网友:
高手多呀
不错
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