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数码通板子虽然修好可是有许多疑问

楼主(2007-06-22):
今日 接到一块坏板子(数码通845D) 开机风扇转不起来 检测发现CPU供电场效应管有两个击穿 更换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没反应了怀疑还有短路元件检测没发现短路 测ATX插口各个阻值都正常 不经意发现北桥附近有一个芯片型号是P32AT-5093MTC  此芯片其中一脚连接出来的一个电阻已经烧焦看不出阻值 判断这是个保险电阻 最后找了个0欧姆的电阻带换后开机正常 问题是解决了 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为什么这个电阻断路会出现不开机故障 如过这个电阻不是明显损坏 我到现在可能也还找不到毛病呢 我跑了一下电阻损坏的电路可是没跑通 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补充一下 这个电阻损坏时触发PW无反应 短接绿线也无反应  所以很是想不通

网友:
5093是电源IC新片。,至于电阻断路可能是忽然电流过大,保护着5093了

网友:
没有去查你的IC资料,我猜是:记得有位高人说过GA的某板子不上CPU风扇也不能开机,就是不上显卡一样的道理

网友:
不上风扇不能开机没有遇到过
不上显卡不能开机的板多的很,就是一个显卡保护电路

网友:
原来5093是电源关系芯片啊 呵呵谢谢又认识一个IC 可还是不理解 如果短路可以引起不触发 或者短接绿线也不开机 可为什么电源管理芯片的保险电阻断路 也会引起短接绿线不开机呢  如果过不是有明显损坏痕迹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是那个位置出的毛病 还需要有 个准确的思路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