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6-23):
大家好!我有台冠捷15村液显,故障是这样的:黑屏,电源和主板的电压都有。按键的电压也有5V,就是只有指示灯没电压。按开机键没反应。通电久后就可以看见有竖线,线是黑色的,比屏黑。象这是什么问题啊
黑屏

网友:
首先要判断按下电源开关后,机器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一般与MCU有关。最好先检查一下电源的+12V和+5V电压,滤波电容有没有鼓泡,如果有电容表可以测一下电容容量,因为滤波电容的容量大小与供电的质量关系密切。供电质量变差时也会造成开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