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VID时要不要上假负载?

楼主(2007-06-23):
测VID时要不要上假负载?是不是只要插上电源在电源管理IC上对应的引脚上直接测得?

网友:
核心供电我有写专题
空板不上假负载VID要有3.3上拉供电
上CPU或假负载后VID要短路 接地~

网友:
当然要上假负载了,要给VID电路一个编程设置.
不然所有的VID都是高电平的,根本无法测量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