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把crt显示器故障现象总结一下,写到这里共同探讨!

楼主(2007-06-23):
大家都把crt显示器故障现象总结一下,写到这里共同探讨!越特殊的故障现象越欢迎!

网友:
我先来:1、显示器开机时清楚,越来越模糊!2、字符不清楚、调聚焦不管用。

网友:
按下电源开关后,无反应,指示灯不亮,也不闪。

网友A:
我也来一个:开机屏幕为红色,过一段时间慢慢变为正常,或开机后屏幕出来后再关机再开机后变为正常。

网友:
crt屏幕左侧2厘米模糊,其他部分正常。

网友:
crt  17寸四角模糊,中心大范围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来一个:开机屏幕为红色,过一段时间慢慢变为正常,或开机后屏幕出来后再关机再开机后变为正常。

你这个试过换管座吗?

网友:
自个的机子(PHILIPS 107T),懒得去弄,故障点应该是在视放级,管座或是视放管.发贴这里也是想着这也是一个故障现象吧.

网友:
大虾吗,能不能综合一下,我们这些初学者才能看懂啊

网友:
请菲克斯斑竹出面谈一下一些常见故障的维修,毕竟还是刚开始维修显示器没经验的人多,有时候我遇到故障觉得挺麻烦,后来查出来了,又发现故障原来如此简单,不好意思拿到论坛上露脸,其实,并非如此,每个维修人员都有这个过程,拿出来共享一下,让别人也少走弯路!功莫大焉!!

网友:
每一台机子的故障都有一个故障部位吧,学习维修怎么都要有一个最基本判断问题所在部位的能力,如果一台机子有问题但不能判断故障点在那里的话还怎么修呀?

网友:
我觉的最难的一个是在DOS下显示器正常 在WINDOWS 800*600 及1026*768 的各个刷新率下 都出现象行频不对一样 具体现象就象14的显示器本来只支持800*600 分辨率却上了1024*768一样 那个显示器是爱国者的17普平 S矫正管换过 S电容没动 行频电位器已经调过均无效 其他的各路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
昨去同行店铺串门,见那位老兄正在打开一台17''的彩显,不禁多问了一句.老兄神秘秘的告我,他今早刚花100元银子收的,说是不亮.打开发现板有2处断裂了,修补好开机却见3条水平的彩带.我一见说:老兄,你今亏了,估计你的那管子也挂了!老兄一头雾水.说这不是场的毛病吗?我说你说的很对,恐怕是不仅仅那的问题,你继续吧.等换了一场块后开机终于看到图象了,连机,却是满屏的五颜六色,老兄终于无语了

网友:
DELL E551C,加电不连机,屏幕显示白色,电源灯常亮绿灯,还有那些调整指示的灯全部亮,连主机,电源灯变为黄色,其他灯灭,屏幕黑。

网友(2007-07-23):
菲利蒲107通病.显示菜单锁定无法退出菜单

网友:
左边有2-5厘米不显示,右边正常的故障哪位朋友修过??

网友:
公司有一个15的KTC.故障是:有时用着会图象闪烁,有时闪着就不亮红灯不显示,过了一会关了电再开有时又能用,有时还是不能用.我刷了BIOS,能正常用几天,过几天不行我再刷BIOS又能用?

网友:
很离奇,现代Hy显示器17寸纯平,用intel集成、nv显卡没事,唯独上ATI的显卡就是闪得厉害,同样是刷85HZ的了,我没办法了。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换了好多块ATI的就是不行。。NV 和INTEL的无论集成还是独显都OK。。

网友:
某学校100台HPC 1769OSD,有90台是开机白光栅,无图.无菜单显示.重写数据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老师CRT中的BIOS是指哪一部分?老师是不是先学修主板维修后学的CRT维修??

网友:
哈这问题可多了,LG液晶通病,放一段时间后黑屏或多开关几次开不起来,黑屏
LG显示器偏色,好的时候能好一个月,有时候经常出现偏色.

网友:
显示器的BIOS应该是指在显示器主板CPU旁边的一块8脚芯片吧.
就是所谓的存储器.

网友:
17CRT开机行幅两边抖动..过一会正常..但只要打开窗口(如QQ登录界面)又开始抖!

网友:
我的显示器按开头指示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能说是所谓的存储器.在显示器上就叫存储器,不要把电脑主板上的叫法到处搬啊

网友:
AOC 771S通病,场块和尾板部分的视放芯片容易虚焊,这几天碰到了7台了

网友:
这个贴好像不是太好啊,只说故障不说解决过程不如不说

网友:
左边2-5厘米不显示 我修过.

网友:
显示器屏幕在黑画面出现很小的亮线,

网友:
这些好像不用了吧,因为修的实在是太多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有多少了,看到具体问题再分析吧,有的可以经验直接说就好了,遇到再问吧

网友:
我的三星788DF开机后几十分钟有时几个小时就会从旁边闪出一条一条的灰色的东西出来
怎么办啊??
可以告诉我怎么修么??

网友:
飞利浦107S6
开机答答声.无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的开机全红一会就好了,不知是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AOC 17寸整个图象发暗 看起来象显象管老化

网友:
偶的显示器是开机时模糊,越来越清楚,嘻嘻

网友:
三星17显示器开机嗒嗒响 数够97下 立即正常显示。现在还在我店里放着里

网友:
有是有图片发上来就好了!

网友:
不懂,不过也得发贴子表示支持,能不能总结一下,方便新手.

网友(2007-08-22):
CRT显示器刚开机模糊,过几分钟就清晰了,分析是使用环境湿度大,使CRT尾座板上聚焦引脚的放电环产生锈蚀。

网友:
求助联想LXB-F17069HB资料

求助联想LXB-F17069HB资料求助联想LXB-F17069HB资料求助联想LXB-F17069HB资料求助联想LXB-F17069HB资料求助联想LXB-F17069HB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