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可不可以接入台式机?

楼主(2007-06-23):
笔记本硬盘可不可以接入台式机?
这个笔记本硬盘是2.5英寸的,是不是有这种转接头的?

网友:
可以。不过要硬盘转接口!

网友:
6元左右就可以买一个。

网友:
没有必要呀      不如做个移动硬盘好过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儿有这种转接口卖啊,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当然可以啦!转换卡!

网友:
直接买个移动硬盘盒 装上当移动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2007-08-07):
当台试机的硬盘可惜了 买个盒做移动硬盘

网友(2007-09-19):
有这种接口,电脑城多的是

网友:
相信你现在已经搞定了吧?

网友:
多的很.只要你去找,我就经常用

网友(2007-10-24):
用个转接口,又省电。有稳定

网友:
纯属路过!顶一个!灌一个!没有恶意!

网友:
还是转借口好 坏了还可以修呢 呵呵

还是转借口好 坏了还可以修呢 呵呵

网友:
看来我以前买贵了。不过我买来的是移动硬盘盒子.现在去淘宝上看也才三十多。以前我买来一百多。给JS骗了..

网友:
这种东东电脑城里随便一抓一大把啊,几元钱的东东

网友:
我有很多,5元一个的,呵呵。这东西不值钱。关键是插的时候别搞反了。

网友:
我就有一个转接头,才6块钱~~~~~~~~~

网友(2007-11-26):
可以,我就是这样在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