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做了个判断场管好坏的试验

楼主(2007-06-23):
今天忽然想做个场管好坏的判断测试
一、仪表与测试材料
1。模拟万用表MF85一块
2。830B小数字表一块
3。3035,15N03,45N03等拆板场管7个

二、原理:
     利用万用表欧姆档的电池给场效应管G极充电,给一定的偏置为一种状态;G短接S后为0偏置为另一种状态。利用这两种不同状态的电阻变化估计场效应管的放大能力。

三、测试方法:
1。先确定引脚,中间为D,管脚对着自己的话,右边是S,剩下就是G。
2。先短路一下G和S;
3。数字表1)黑笔接S,红笔接D;2)红笔接触一下G,再测D;3)黑笔短路G、S后黑笔接S,红笔测D;
     模拟表与数字表的红黑笔正好反过来;
  4。模拟表用X10档,数字表用二极体档

四、测试结果:
                      1             2            3
模拟表         不通         几个K欧     不通
数字表         不通           0欧         不通

五、结论
不能变化,或直接短路的是坏掉的场管
注:在第2项测量中,模拟表不同的场管数值有差别,而数字表就是直通。原因可能是模拟表只用一个1.5V电池,而数字表 是9V电池供电。

在下面的帖子里有两个我做的测试电路图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extra=page%3D1

网友:
支持一下,我就用惯了数字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忽然想做个场管好坏的判断测试
一、仪表与测试材料
1。模拟万用表MF85一块
2。830B小数字表一块
3。3035,15N03,45N03等拆板场管7个
二、测试方法:
1。先确定引脚,中间为D,管脚对着自己的话,右边 ...

张老说的不能变化是指什么?

网友:
前面是什么还是什么,也就是接触一下没有用,已经没有放大 作用了。

网友A:
俺还是一头雾水 啊
平时测试方法就是把数字表打到2级管挡,
短接一下GS,然后红黑表笔分别接触GS ,
正反两次,
如果两次结果相差甚大 就判断为 好管.

不知道这样能行吗

网友:
就是利用给栅极充电,相当于给个偏置,看有没有放大作用。

网友:
这些日子,张老发了比较多关于MOS管的资料,我学的时候都没有呢

网友:
平时测试方法就是把数字表打到2级管挡,
短接一下GS,然后红黑表笔分别接触GS ,
正反两次,
如果两次结果相差甚大 就判断为 好管.

网友:
很实用的资料啊

网友:
这种测试方法还不如张老的呢,,
我还是喜欢张老的方法

网友:
还用830B,应该是修电饭锅之类的才会用的吧!!!!!!!!!!!!!!!!!!!!!!!!!!!!!!!!!!!!!!!1

网友:
在这里就要跟张老师混了!!!!

网友:
学习中,谢谢张先生,,,,,

网友(2007-07-23):
老师:我记得场管还有N沟道和P沟道吧,你测的是同一沟道的吧?

网友(2007-09-24):
支持张老先生!!!!!

网友:
张老师的方法,哪里有啊,偶学习,学习~~指点下~~~

网友:
很好啊

很有启发,谢谢张先生

网友(2008-01-20):
学习一下,我是新手,各位老师,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
谢谢张先生正在认真学习 :D

网友:
很有用的实践经验………………………………

网友:
想要啊   就是没经验啊   !!!!!!!!!!!!!!!!!!11

网友:
有些地方不是很懂。复下来看看吧。谢谢

网友:
不太懂,继续学习!!!!!!!!!!!!1

网友(2008-02-19):
测场管不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吗,~我怎么不管是红笔接D黑笔接S还是黑笔接S红笔接D都有阻值啊,,

网友:
今天看了本主题,自己马上找了块845板子,在板测量时栅级和源级反差想当的小,读数为
1)700零几
2)640多
这是何故?
反复也是如此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我没试验过

网友:
很有启发,接触一下没有用,已经没有放大 作用了

网友:
还是来复习一下。虽然以前学习万用表测试元件方法。谢谢张老师了。

网友:
哎,学校学电子电路的时候没学好啊,连MOS管都不懂了

网友:
以前一直用的是数字表,是否用模拟表是否要精确认一些啊?

网友:
正在学习中,谢谢张先生的无私奉献,感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在主板上测量MOS管  量程测多了 行成充电,,如何在主板上放电,

网友:
不好意思啊.我咋 没看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还是一头雾水 啊
平时测试方法就是把数字表打到2级管挡,
短接一下GS,然后红黑表笔分别接触GS ,
正反两次,
如果两次结果相差甚大 就判断为 好管.

不知道这样能行吗

我用这种方法不能测场管是不是好的,因为测出来的结果都是电阻无穷大

可以张老师的方法却可以正常表现,

我是哪里做错了吗?

(万能表到二极管档,先短接MOS的G,S,红表笔接G,黑表笔接S,读数为1,反接表笔,读数为1)

但是用张老师的方法却可以正常放大

网友:
这个测试主要是看管子有没有放大功能了.其实在维修中这种方法太复杂了.一般我测试没有短路就基本可以了.要是怀疑是坏的,换个好的试下也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2008-03-27):
看了一下,确实不错,很简单的文字说明!多谢!多谢 !

网友:
谢谢!支持!好资料
不错 的东西!
去研究下

网友:
支持一下。。。如果带图说明效果会更好。。。。。。。。

网友:
也不是很好用,很多管子不良了就是换,这么测也测不出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