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这样是不是就已经证明报销了!

楼主(2007-06-23):
开机检测到硬盘时出现有规律的“哒”“哒”声,硬盘检测不到,这样的硬盘是不是报销了?还有没办法维修了

网友:
不一定哈 如果你是搞维修的话自己都应该明白的哦

网友:
不能怎么肯定,你的硬盘是什么牌子的,这个比较重要,如果你手上有相同的硬盘电路板,你可以先换下试下

网友:
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硬盘,用着好好的,用迅雷 下载了一晚上电影,就OVER
也认不到盘了,也开始哒、哒、哒地响了

网友:
我接触的大部分是ST的。有的时候碰撞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听别人说那叫磁头错位, 不知道这么叫对不对。

网友:
不管是什么成因,磁头是找不到固件并且无法定位了,所以反复校正,但肯定无效。

网友:
一般酷鱼七代的硬盘出现异声,电路板有很大关系,换一个相同的FW看看,主芯片要一样

网友:
排除板不对的情况的话
多数词头坏了

网友:
能修不可能性不大,但有的可以修

网友:
不一定 报销
先确定 硬盘的 牌子 然后 根据 品牌的不同 再进行测试 发出异响 也许 是 固件损坏

网友:
这样的硬盘我经常接触到,没有修过有的干脆就扔掉了,还有就是 换同型号板管用吗 ? 我到是还没换过。 回头试下!

网友:
7200。7的容易板坏。先换板,再怀疑磁头。

网友:
WD西部数据100G,情况相同!诸位有良方否!

网友:
这可不一定亚。硬盘的电路版,和驱动芯片是好的 吗。固件坏了没,一定要考虑亚

网友:
学到东西了....

网友A:
还是先从固件和电路板下手吧

网友:
能修不可能性不大,

网友:
修好的可能性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