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440的工控板,跑00

楼主(2007-06-23):
一块440的工控板,跑00,测CPU、内存、南北桥的供电没有异常,不知该如何下手了?跑00该怎么修~~~

网友:
先查CPU的VCC,CLK,RST.正常后,刷BIOS.不行,查内存,3.3V,2.5V,1.25V,1.25V.查AGP VDDQ,CLK,RST.查PCI  CLK,RST,查IDE  RST.查NB供电,2.5V,3.3V,1.5V等,查SB供电,3.3VSB,1.5V,1.8V等.打CPU---NB,NB-----SB,PCI----SB的AD线组织是否正常

网友:
这块板修好了,原来是声卡芯片的事,也不知道怎么查到了给声卡供电的12V-5V的电压不正常,去了声卡芯片ES1938就好了,找不到一样的芯片,客户也不需要声卡就没有上了,可是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影响到CPU工作不正常??请高手们解释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