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穿的贴片三极管该如何代换?

楼主(2007-06-23):
主板上的很小的两只贴片
三极管
被雷击时击穿,上面标记的是ZS05,不知道这是什么类型的管子,该用什么型号代换?
主板

网友:
主板肯定还有相同型号的三极管吧 拆下来测量看看 不就知道怎么代换哪?

网友:
先看看这个小三极管是用在什么电路上的,或者大概在主板的什么地方!

网友:
你可以到这里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
http://www.ednchina.com/blog/mikehendry/6139/message.aspx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就在开机电路上,距开机的插针非常近

网友(2007-09-29):
好象是 ZHCS500 你仔细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