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7737XE储能电感L301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07-06-23):
一台ACER 7737XE超平显示器,故障现象为能够加电,指示灯闪烁,同时无高压加载的声音,黑屏无图像。
      拆机维修,发现二次供电+45V的整流二极管击穿,行管2SC5411击穿。继续检查二次供电管IRF630击穿。再测试没有发现其他元件损坏,更换好元件后,加电有明显的”吱吱“声。
      估计行包有问题,更换行包后加电试机,仍然有吱吱声。
     使用灯泡做负载逐段测试,发现二次升压电路部分有问题,使用电容电感表测试发现L301容量只有1UH,正常应为850UH,估计内部过热短路。拆下重绕,测量线径为0。6MM,拆下一只初级线圈损坏的30W变压器,使用次级线径(测量直径为0.65MM)。L301为高频磁芯E形电感,可以拆下,取出骨架,仔细一匝一匝的绕好,原样装好,并用热熔胶封好,测试电感为1.09MH。二次升压电路的电感量要求不是苛刻,所以该电感量可以使用。
     但装好后,“吱吱”声没有了, 表现为“嗒嗒”声,再检查发现IRF630再一次击穿。焊下IRF630后测试G极电压为+8.34V,同时使用示波器测量没有波形。顺着G极向上查,发现推动的C945和A733两只三极击穿,导致G极恒加上直流电压,一直为导通状态,造成IRF30过流后击穿,这也是L301内部短路的主要原因。
      更换C945和A733后加电试机,高压加载,图像出现,至此故障排除。

网友:
不错.学习中.不过印像中这个电感极少坏的.

网友:
是的,这个电感基本没有坏的。我也是第一次遇到,电感中间被烧短路了,掉漆了。到处找这个电感,实在没有办法才想到修的,没有卖的。幸亏前些日子买了个电容电感表,可以测到0.1UH的电感,才查出来的。

网友:
想一想,在维修过程中出现吱吱声的原因是因为L301交流短路后,造成IRF630供给行包的电压偏低,行振荡起振困难才出现吱吱的声音。

网友:
我也遇见过这中问题,不过没有那么复杂,只不过是电感虚汗而已

网友:
还有的连磁芯都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