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高压包是否损坏

楼主(2007-06-23):
CLM15寸显示器,开机黑屏,指示灯红色,能上高压,经测:灯丝6.3V,G1-69V,G2 0V,R 56V,G 55V,B 62V,聚焦极66V,(因在外地网吧,R,B,G数据记不太清,见谅),焊开G2重新开机,G2也为0V,是否高压包损坏,请高手指教.

网友:
那就先查视放板G2到高压包G2输出之间的线路   如没有  可能高压包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显示器正常时指示灯也是红色吗?建议把聚焦线也取下来(注意安全哟),再测,G2、G1电压。

网友:
行扫描工作正常吗?有没有高压检测电路?如果正常,换个高压包试试。

网友:
聚焦极66V  ?????
楼主你是怎么测的

网友:
聚焦极不好测的。检查一下G2电路,如果内部的二极损坏,就只有换包了。

网友:
聚焦极你也能测,用的什么工具说来听听.

网友:
感谢各位指导,关于各位高手所说的聚焦极,我是用指针表在直流电压档测了各数据记下来的,我是初学可能有误吧!又学了东西,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