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键盘口问题,修到我无思路!(已修复)

楼主(2007-06-23):
手头有一块MSI的845GV板子,型号为MS-6714 故障现象为PS/2口不可用。经检测5V供电对地短路,取下供电电路中一保险发现保险后级到供电针脚还是短路,前级无短路现象。而后只有采取割线方式隔开短路部分(针脚不远处)一截,直接从此处飞线取电。加电测试只有手头的品牌键盘能用,一般的键盘都不可用。量其数据脚只有1.7V。后来实在无法,取下排容:更换排阻:更换接口:IO均无果。现在我没思路了!不知大家有何高见?
USB接口供电脚对地短路
[
]
飞线

网友:
换过7313了吗?
另外,USB接口有没有异常?

网友:
USB供电正常,USB设备可用!

网友:
查Q9和Q10

网友:
Q9 Q10在线测无异 更换故障依旧。Q9G级进MS-5的35PIN电压9.77V D级跟PS/2 USB供电相连 S级5V跟红线连通 Q10 G级无电压进MS-5的36PIN D级进MS-5的21脚有5V S级跟Q9 D级连通!是不是MS-5挂了?

网友:
你把这两个管先换了

网友:
双双更换均无果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你先不要飞线!
把短路的地方先找到!

网友:
就那么2-3CM长的线路上面什么元件都没有无缘无故的就对地了,无语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层板中间地线与孔化镀金短路也可能

网友:
我修过一块板是有一个USB插座被用户插坏,中间的塑料断了,+5V的触点变型,与外壳相碰造成+5V短路。由于PS2接口与USB的供电是相通的,因此造成PS2接口不能用。楼主要注意一下这里。

网友:
“USB供电正常,USB设备可用!”
原来USB是能用的,唉,看来帮不上忙了。

网友:
楼上的,让你给猜中了,果真是USB口靠下的一个供电脚牢牢地跟外壳碰在一起!起先我试口子是上面对了,那个,没有插下面的!换个USB口故障排除。多谢大家的关心!
飞翔老师:这块板子可以接AGP插槽,我朋友想加个槽子。但旁边焊点有一个排阻和几个电阻不知阻值,不知你手头有无现板?深表感谢!
现在反过来思考有两点不明:
1,为什么下边USB口供电短路上边的口子还可以用?电压没有拉低!
2,为什么我用品牌键盘可以用而用一般的键盘却不行?供电都对。就是数据电压拉低!
不知那位兄台能给予解释!

网友:
你下边的对地,上边的应该也用不成啊,他们都是一路供电啊

网友:
这就要看是什么样的特例了,也就是有什么一般之外的东西。

网友:
楼主啊,845GV上面那个AGP应该是没用的哦。不信你到
http://www2.beareyes.com.cn/bbs1/3/2007/04/08_721066.htm
看看。没有毒的,放心。
另外,“品牌键盘可以用”的原因应该是这种键盘的电压适应能力较强。不知说得对不对。

网友:
usb口上接的设备很多,人为插坏的情况比较多,由它引起的问题,有时很怪,一般看到它里面的针脚变形最好是换掉,反正换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小意思了

网友:
845GV的北桥是支持AGP插槽的!
把相关线路补上,个人认为应该可以用!

网友:
这块板子可以支持AGP的网上的图片有很多是有AGP插槽的,没AGP的是OEM产品

网友:
强哦,,,.
这么难搞的东西也被你门找到了,,呵呵~~
继续努力

网友B:
键盘口坏了真接把那个口后面的472电阻换了就可以啊

网友:
又学到了,LZ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键盘口坏了真接把那个口后面的472电阻换了就可以啊

瞎说,为什么要换电阻 ,那个电阻根本就不容易坏,再说了,坏也是能量出来的,

最不喜欢的维修方式就是不找原因,上来就换东西。

网友:
呵呵,飞翔不要动怒哟

网友:
多层板中间地线与孔化镀金短路也可能,可以用电击法加以修复,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可以自己做5V/.3.3V/1.5V等等

网友:
请问楼上的大哥,何谓"电击法",能否解释一下如何电击?

网友C:
我同意心在飞翔的意见,上来就换东西属于蛮干,不是科学的维修方法。属于病急乱就医。凡事总要先找出原因再动手,“无因管理”容易扩大故障。

这里所说的“电击法”估计就是加电烧断短路点。请说电击法的网友给予证实。

网友:
学到不好的东西..............

网友:
楼上啊,你先把键盘口后面的472排阻去掉就可以了啊

网友:
一般电击法适用于轻微短路点,通过瞬间的短路电流烧断短路点,像显象管的极间短路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修复,不过修复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同意心在飞翔的意见,上来就换东西属于蛮干,不是科学的维修方法。属于病急乱就医。凡事总要先找出原因再动手,“无因管理”容易扩大故障。

这里所说的“电击法”估计就是加电烧断短路点。请说电击法的网友 ...

张先生说对了,就是利用它对地加电烧开短路点,以前我们在主板工厂的时候常用这种方法,对于修半成品的SMT  PCB板很有效,
当然什么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大家试了才知道.我用它也有失败的时候,原因是短路点过大.用12V的话很容易搞坏南桥.当在瞬间是可以用12V的.
一般短路点小的话,我们用3.3V就可以对付了.
       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明白了没有.

网友:
USB口坏的挺多.特别是网吧来的主板

网友:
怎么发现飞老大。对MSI特别感兴趣。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多谢!

网友:
网上查过了,这个板子可以加AGP座的

网友:
加了AGP以后在BIOS里要不要补上相关的资料???

网友:
这么难 都搞顶了  佩服 佩服

网友:
在这里还真能学到不少东西呀

网友:
刚刚看到,学习了,确实不错

网友:
就是想不通既然5V都短路了怎么还会有一个相连的USB能用
不过修板子有时候总会遇到一些很难解释的问题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看不到主板也不好下结论,想问兄弟一个问题,弱弱问下,有没有发现ATX 5V偏下或者最后能给出个具体点的二级体值...........

网友:
进来学习的。初学者。

网友:
这个细节还是要心细才能发现的

网友:
也可能是有USB保护吧,不会导致另一个不可用.

网友:
我这有块MSI主板,具体型号忘了,诊断卡上显示2A,好像是显卡不过,插显卡没反应,没有集成显卡,AGP旁边没有什么暴掉的小三极管跟小电阻小电容,插蜂鸣器会响,不知道有谁能帮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嘿嘿.看完了哦..大家好厉害啊.我现在还是初学者....对一些特殊的名词还是不懂..什么是472电阻?什么又是7313,Q9Q10......

网友(2007-07-23):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潜水

网友:
有时候故障就出在你不经意的地方

网友:
其实问很多遍不如 代换或去下排容试试

网友:
去什么排容啊,哪里的,它有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