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70主板,开机进入到WindowsXP就停了

楼主(2007-06-23):
这块主板开机运行到WindowsXP就停了,图面的启动条(小竖条不停的闪动)不停的来回闪动,请问:这是哪方面的问题?师傅们请指点一下。

网友:
来回闪,显卡换了吗??

网友:
请说的详细点,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是设备兼容性的问题,主要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谢谢,显卡是好的,换了一个也不行,重装系统后也一样,从硬盘启动就是到这里就没反应了.

网友:
有网卡吗,有的话去掉试一试。

网友:
查一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单位的联想的机子好几台都是这么死的,用的是台达的电源

网友:
你说清楚一点,进入XP的桌面没有?
你要是用的GHOST安装的话,建议换个完全安装版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主板开机运行到WindowsXP就停了,图面的启动条(小竖条不停的闪动)不停的来回闪动,请问:这是哪方面的问题?师傅们请指点一下。

如果单从主板硬件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可以把硬盘的DMA通道关闭试试。

网友:
首先考虑驱动问题!

网友:
以前安装过XP吗?是否好用?刷个新版本BIOS试试

网友:
我现在拆板修,没有网卡,就是进不了桌面,装系统时,到从硬盘启动后,在WindowsXP图面,下面有长方框,中间三个小竖条不停的来回跑动,怎么也进不了下一步,晕了。换显卡也不行,

网友:
这张系统碟带有所有的驱动,装了好多机都没出过问题。以前是什么系统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我问了,以前也是XP,没有问题。

网友:
把BIOS恢复默认状态,,,,,,我遇到过几次都是这样,BIOS里面优化了,结果导致系统进不去

网友:
好的,我式式看,

网友:
不行呀,带电5分钟后,显卡就发烫,北桥发热。现在连BIOS都进不了,

网友:
看来就是主板问题,可能跟北桥供电有关!查查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