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7寸CRT显示器(黑屏)求助。我已修好了!

楼主(2007-06-24):
现在屏幕不亮了,但电源指示灯亮。原来是图象闪烁,调刷新频率不起作用,有时有吱吱的响声。晚上还能用的,早上开机屏幕就不亮了。是什么原因啊?高压包坏了?(换显示器后,确认主机正常)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啊。

网友:
吱吱响,应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查一下450V的滤波电容,是不是鼓泡失容了。该电容失容后,电源在工作时会有明显的吱吱声,同时会伴随屏幕图像抖动,有时会有S形波纹滚动。
检查方法带电测量该电容两端的直流电压,正常为310-320V左右,导常时低于300V。

网友:
谢谢回复。图象不是抖动,是闪烁。就像设定刷新率为60秒那样。亮度和对比是可调的。

网友:
现在不是不亮了吗?先修好电源,在修另的故障.

网友:
首先是電源指示燈  現在還亮嗎?

然后電源 各輸出電壓正常嗎?  行管擊穿了嗎?工作電壓正常嗎? 還是視放

根據你的情況 一般先看電源正常嗎  然后看行及二次電源

网友:
现在的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多少?看是不是正常?如正常再检查后级的二次电源和行输出.

网友:
查一次电源310V正常不?再查变压器过后的各组电压正不正常,看有没有短路零件。

网友:
三星17寸CRT显示器求助

对于三星17寸CRT图象闪烁,断开行负载,接上假负载,看电源是否正常.电源正常.90%是行输出坏.

网友:
上点润滑油  就不 吱吱叫了

网友:
高压包坏也会吱吱叫

网友:
应该是高压包坏了 换个试一试

网友:
你一会说不亮了,又在说图闪,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现象?请讲清楚,另外你做了哪方面的检查?

网友:
唉,逼得我自己修好了这台763MB。04年5月买的,刚过三年的质保,前几天去三星特约维修点问了下:开机费80,零件费另计。我特别问了下高压包多少钱,说要80。由于上次我的三星洗衣机有点问题,处理地不爽:电话去问那个滤网要15块,说是要从北京订货过来,一星期后通知我去取货,到现场后才说要20块,原材料涨价了云云,气得我没要,拿着滤网跑到修鞋子那用强力胶补了补,照样用得好,才花了两块钱。这次显示器坏了又要这么贵,电脑城专修彩显的报价才50,包材料费,(高压包,显管不包)。我干脆拿回来自己搞。

网友:
哦,忘了说坏在哪里了。我先下载了图纸和维修手册,顺利的打开了机子。呵呵,家里只有万用表烙铁等常用工具。首先观察元器件,发现C407电容鼓起来了,外衣罩不住上壳了。大喜,换之。开机后绿灯长亮,还是黑屏。只好琢磨电路图了,发现这是50V稳压用的,估计屏幕闪就是他坏了。于是量电压,12V仅为10。46V,其它电压正常(开关电压部分),有一个不解,T601第五脚出来C621上量得是97V,图纸标的是70V,不知何故?

网友:
于是检查12V供电电路。D616上测得是10V,D625N极才是11V,问题肯定就在这里了。拆下D625(2。7V稳压管)量了量却未见异常,这种稳压管用数字表的二极管档测,两边都是通的,正向是705,反向是1820,估计上电后变了质,还是买了个新的换了上去,开机,12V电源(C622正极)量得为12.6V,再看看屏幕,“请检查信号线”游来游去,终于修好了。这个故障就是坏了C407和D625。希望我的经历能给有相同故障的朋友们一点帮助。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但你的描述好像有问题,我怎么查不到D625呢,再说稳压管是用ZD表示的,C622是12V的滤波电容。另外C407确实是50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哦,你看看你的电路图型号对不对?我的电路图是 CHASSIS NO: PERSEUS 70K, MODEL NO: PU17KS

网友:
强!!
楼主是作什么的?

网友:
哦,我是搞无线电通信的。基本功还是有点的。

网友:
顶了先,看来也不是很难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