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5CH槽雷击点不亮一般烧什么管子

楼主(2007-06-24):
我有一台联想LXM-L15CH槽雷击点不亮一般烧什么管子.希望有朋友告知????急

网友:
查电源滤波和电源调整管。

网友:
如果是从网卡进入的话还要代换IO试下。。。。

网友:
谢谢,我检查下在来汇报.哈哈

网友:
3楼的回答很经典,修主板近乎痴迷了

网友:
你查一下电源吧,电压过高烧不多少件。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就要查D型插头到CPU之间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