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6-24):
一块昂达945gm的主,距离cpu插槽较近的两条内存插槽有奇怪的问题,现象如下:
插512m以下容量的内存,使用正常,无问题;插512m以及以上容量的内存,debug卡跑45,而远离cpu插槽的两条内存槽则无问题,各种容量都正常使用,请教大家,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已经做了如下动作:
dimm ref 电压正常,dimm到北桥的阻抗正常,更换内存插槽故障依旧。

网友:
工包次品板吧?如果是,那就这样了。

网友:
不是工包的,是返修的

网友:
老师可以说说工包和返修的意思吗?

网友:
刷BIOS无用的话,就这样用了。

网友:
板子质量不够强,能带动越大内存的板子越好

网友:
工包产品是这样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