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845的主板不插显卡不能开机 为什么

楼主(2007-06-24):
这个主板如果AGP 不插显卡不开机。
插了显卡后 一通电就开机,几秒后自动关了。又自动开机,数码卡跑A8 , 不开机。
显卡插到主板上点不亮, 但是原来的主板换显卡也是一样的。
这个主板其它都正常 。
不开机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这个主板本来就是不插显卡不开机,但是A8码跑得不对

网友:
这个板子有点特殊。你可以看到在显卡槽的边上能看到跳线。你把跳线跳一下试一下。

网友:
内存部分问题___________

网友:
我不是很了解 那个跳线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论坛里有讲过的,多找找

网友:
跑A8 应该是不过内存吧??
检修一下内存电路 特别是供电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过 换内存试试 不行量关键测试点 进一步确定毛病 还有就是硕泰克为了保护显卡 (意外插上2X卡)所以设计了不插显卡不亮机 这是正确的 他的显卡插槽旁应该有一个跳线 跳一下就不插显卡也能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