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推荐个便宜的编程器

楼主(2007-06-24):
小弟自己搞着玩的
想买个便宜的编程器,能刷bios就行
这种可以吗?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682566e4f4291.jhtml

网友:
如果是买了玩的随便一个都可以~
如果搞维修起步也有个280U啊~

网友:
在校学生,主要有兴趣,随便玩玩
顺便向各位牛人学习经验,^_^

网友:
280U的要多少钱,现在?

网友(2007-09-30):
TOP2004实用吗?和280U比差在哪里呢?

网友:
我用 vp-28a 的,大部分芯片都可写.

网友:
呵呵,我用一块华硕的主板(p4b533),用热插拨法,通刷所有的bios(当然是那种小方块形的蕊片)。放心试吧,热插拨法,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可怕,我刷过近百块蕊片,从没坏过。

网友:
说一下方法:在原配的主板的bios蕊片表面中心,用AB胶粘上一根牙签,再把蕊片插回主板,注意别插到底,启动电脑后,垂直向上拨出蕊片就可了.如何放要刷的蕊片,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2007-10-30):
这种编程器好不好?实用不?

网友:
呵呵,都很好,想当年还是用软驱刷呢,碰到不能刷的就傻眼了,有个这玩意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