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也会元件焊反!!!

楼主(2007-06-24):
我有一 杰灵M8IGL 主板 电池老是用一段时间就没电了,跑线路发现二级管焊反了导致电池漏电,掉过来就好了。BIOS跳线说明也印反了,跳Normal 就点不亮 跳 Cleor CMOS 就亮了。显卡电感也烧了导致图像横向阴影,在网卡上找一个焊上也好了。CPU供电居然是三组供电,我晕,这板实在是垃圾呀!

网友A:
深圳街道工厂做的,能好到那里去。
我倒觉得不是作东西的人脑子有问题,而是买东西的人脑子有问题,被人忽悠了。

网友:
别人送的机器,也没花钱,只能这样了。

网友:
手工焊接的 o(∩_∩)o...哈哈~

网友:
CPU供电居然是三组供电?????????????什么意思哈?

网友:
莫非公包的也是街道工厂出的,天哪,我们这里能找到一块正版的板子都难呐,12315管不管呐

网友:
工包板一般是工厂不能完全修复的板子居多。

网友:
工包板一般是工厂不能完全修复的板子居多,什么意思??

网友:
次品啦,多少有点毛病,还能用。

网友:
我帮人家买过几次这样所谓街道厂的主板,买这个也得看运气,买得好就没事,没买好就拿回去换反正也是保一年。

网友:
就当练练手吧,着也不错呀

网友:
多组供电电路主要是指由 KA7500B 或 TL494 组成的供电电路,其中,KA7500B 和 TL494 是一颗 SMPS 的控制器,也就是正常的电源控制芯片里的一部分控制电路。它没有相位的概念,不像电源控制芯片那样分为单相、双相、三相等等。而且它的低端门使用的是二级管,而不是场效应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圳街道工厂做的,能好到那里去。
我倒觉得不是作东西的人脑子有问题,而是买东西的人脑子有问题,被人忽悠了。

深圳街道工厂

网友:
回复楼主:

也不一定,
华硕/华蕲(错别字,那个字我字库里没有)的主板,电容就是印反的,你要不小心,把电容按平时那样装,有多少坏多少!

网友:
这种板子除了便宜就没什么了

网友:
华擎的主板并没有印错,只是习惯问题,正极焊盘是方的

网友B:
记得刚开始搞维修的时候客户拿来一个华擎的板子电容鼓了4个  ,刚学维修没多长时间老板 就让偶换  ,心里兴奋急了  来了一个多月了,老板终于让换电容了 ,4个电容换了1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换上,让师傅一电   哈哈 只听到扑  扑  扑 几声   电容里面喷出好多的白的,才知道 电容反了  结果 老板 两个月在也没让换电容哈哈。。。。。。。。。。。。。

网友:
应该报废的东西!

网友:
杂牌主板,山寨货,质量没有保证的。。。。。

网友:
垃圾 郁闷啊   中国的 计算机市场需要 规范了

网友:
都做得完美了,我们也没什么生意了

网友:
厉害啊~~   这样也行~~

网友(2008-05-15):
垃圾主板  很正常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以前太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刚开始搞维修的时候客户拿来一个华擎的板子电容鼓了4个  ,刚学维修没多长时间老板 就让偶换  ,心里兴奋急了  来了一个多月了,老板终于让换电容了 ,4个电容换了1个多小时   好不容易换上,让师傅一电    ...

看了我就想笑  你和我一样

网友:
中国的电子产品现阶段就是这样啊    容易坏 也容易修   设计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