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H-GJ796F图纸<冠捷>带工的

楼主(2007-06-24):
此显示器开机2秒钟就自动关机无任何显示,电源好几个IC有STR-G8656,有MC33260P,有K2996,这种电源我第一次见到,谢谢

网友:
我手上有这个型号号的图,但是电源上的IC不是你说的STRG8656。可能与你的显示器不太相符。

网友:
关机时候什么指示都没有,瞬间开机的时候各个电压都正常

网友:
关键是这几个件再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你这难到是两组电源吗?STR-G8656是上组电源,MC33260P和K2996是一组电源。由于没有图,我猜想MC33260P和K2996是一组电源是不是辅助电源?你具体看看呀。

网友:
由于没有这图纸,我只好把这几个的资料传上来。给你做个参考了。

网友:
MC33260应该是PFC电路

网友:
什么是PFC电路请指教,谢谢

网友:
PFC是功率因数调整电路,此电路可以提高交流电的利用率,减少无功功率和对外电路的干扰。

网友:
您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吗??谢谢

网友:
对不起,我也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但你可以参考AOC7klr,它上面就是用的MC33260

网友:
应该是初级保护吧`有元件坏啦

网友:
对于电源保护应采用分块维修,根据故障现象来判断是初级保护还是次极保护。
    对于次极保护,应逐一断开+45V(二次供电),-12V(场),+12V(场),+80V(尾板)进行测试,当某一组断开(或加假负载)后故障消失,再仔细检查该路的所有可能元件。
    对于初级保护,主要应查过压,过流检查电阻及其他元件是否变值。

网友:
联想的显示器很多是AOC做的。网上有个说法:AOC做的显示器1等给IBM,2等给联想,3等用自己品牌,4等是杂牌,5等是没牌。

网友:
首先感谢楼上的两位对我支持,这台显示器的电阻与实际标称不符,让我没办法晕呀

网友:
哈哈找遍全世界也找不到图纸,联想,<冠捷>的保密工作做的太好了,没有一个员工是叛徒,哈哈太刺激了!!!!!!!!!!!!!!!!!!!!!!!!!!!!!!!!!!!!!!!!!!!!!!!!!!!!!!!!!!!!!!!!!!!

网友:
由上图看MC33260和K2996这一组电路就是功率调整电路。

网友:
楼主把问题复杂化了.最简单的方法.把功率因数去掉.不用.修好功率厚膜部份电路,次级有电压就行了.
  搞维修就是要快和修出来的东西能用久.

网友(2007-07-29):
我也找不到图纸阿!!!!!!!!!!!!

网友(2007-12-27):
我也要这个图纸,怎么不全呀。能不能弄张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