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4XP-X 的主板能不能上CD2.66的CPU!!!!

楼主(2007-06-24):
今天一朋友拿过来一P4XP-X的主板,刚开始主板是内存供电不正常,换了一个4500以后板子好了,进系统也正常了,我用的是C2.1的CPU.但是我用了一个他的CPU CD2.66,可怎么试CPU就是不工作。我把BIOS刷了也不行,请问老师们这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不好意思   你的板只支持533   不支持800哈

网友:
座子空焊或扩孔

网友:
晕了,可是朋友说他以前用的就是CD2.66的CPU啊,不过我怎么调也调不过来啊。。这应该怎么解释啊!!!!老师们给个答案吧。。。正在郁闷中!!!!

网友:
上面就位老师的意思是,这个板子应该支持CD2.66的CPU了。,但是座子空焊或扩孔也会造成这种问题吗?    可是用我的C2.1的就可以啊,一切都正常啊。  也进系统了啊。但是用CD2.66的就是不行。。不过以前没见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
产品详细参数简介:
主要参数:型号:P4XP-X主板架构:ATXCPU插槽类型:Socket478支持CPU类型:支持Pentium4,Celeron4系列处理器前端总线频率:支持533MHz,400MHz前端总线北桥芯片:INTEL845D南桥芯片:INTELICH2内存描述:2DDR266DIMM,2PC133SDRDIMM,最高支持2G内存容量板载显卡:无板载声卡:ADIAD1980SoundMAX-6CH板载网卡:VIAVT6105L10/100Mbps扩展参数:硬盘接口:ATA100显卡插槽标准:支持AGP2X,AGP4XPCI插槽数目:5PCI其他插槽:无扩展接口:8*USB2.0功能参数:磁盘阵列模式:无其它参数:

网友:
看来是上不了带D的了。原来还是845D,肯定不行!

网友:
先把CPU的各种型号弄清楚。

网友:
好像不支持赛场D的吧?

网友:
如果以前可以就是座子的问题还有VID

网友:
上2.66后cpu不过,查查各部分的电压有问题没有,都正常的话,找一块同样的2.66看能不能过,如果能过..........2.1和2.66同样都是赛扬D吧

网友:
老兄.这种板不支持CD的.

网友(2008-04-26):
这种板不支持带D的CPU.2.66肯定上不了。

网友:
看来是上不了带D的了。原来还是845D,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