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显示0字节,无法格式

楼主(2007-06-24):
U盘显示0字节,无法格式,请问如何解决啊
U盘

网友:
找U盘修复工具吧 网上到处都是

网友:
我这个U盘是台电1G的,请问用哪个工具好

网友:
拖焊FLASH后如果还是0字节 ,就用相应主控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

网友:
顺便问一下,量产工具和方案工具有什么不同?

网友:
打开U盘,看一下主控芯片,然后找对应该主控的低格程序,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