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怪现象

楼主(2007-06-24):
815主板上电跑码正常点亮,进系统用几分钟重起看检测卡 复位灯常亮,CPU无核心供电,断开220供电,或不断开停一会,在开正常跑码点亮,CPU 供电管换 过,电源 IC换过,均不 起 作用,复位灯亮不亮时,南北桥供电都正常,请飞翔老师指点?

网友:
比我的这张815好     我的是CPU风扇不断的停停转转       主板所有电源都在0--正常之间变化哪

网友:
全换大电容,或用质量特别好的电源一试。

网友:
怪问题没什么好办法,刷BIOS,换I/O。

网友:
这毛病还真不好整...

网友:
是个棘手的问题。有无更换电源?还有就是座子可能有虚的

网友:
冷机能开机进入!用一段时间后死机,再重起复位常亮!
我觉得:
先看看主板上有没有温度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