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进来看看喽.指点一下.

楼主(2007-06-24):
硕泰克SL-K890-754RL板.本来是内存不过.换了个内存供电管.点亮了.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后来客户又拿回来说.上不了256的内存.(因为我测机是用128的).我换了个256的.果然不过.再换回128.就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各测试点电压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啊.师傅们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
看一下CPU座,并清理一下内存槽。

网友:
谢谢老师指点.我测了下.CPU座没有虚焊啊.内存槽也清理过.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啊.

网友:
换上256时,有没有查内存供电?

网友:
换上256后再测测,内存主供电电压和上拉电压值正不正常,要是不正常可能换的管子有问题或功率小了不能加负载!换个大点的!

网友:
多换几个内存供电管看看哦。

网友:
应该是内存供电不足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排阻,你的128是四片的吗?256可能是8片的

网友:
你查一下内存供电管看看,一般都是3055.9916 9915 之类的,还有检测IC  R9173  9173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