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266上2000+走C1断电

楼主(2007-06-24):
kt266的板子能够上XP2000+吧?我查过资料2000+的FSB频率是266MHZ,应该可以呀!可今天有块板子上2000+走到C1就自动断电了,上    1600可以跑到26。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你最好刷新一下BIOS,另外看一下散热.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以前碰到过更新下就行

网友:
有可能是CPU有问题也不一定.
曾经试过一块XP1700放到一个精英K7S5A经常不过C1.或跑FF的.
换到华硕别块板上很正常.
   但精英板上块XP1600正常得很.
AMD Athlon以前那种核心很容易坏.坏一点会出现一些怪问题的.
  建议你换个U试试.

网友A:
我说心理话,用K7的CPU,无论出什么怪问题都可以理解,我现在都不敢修K7的主板,除非客户自己带CPU。听心在飞翔说他一个K7的CPU修了两三千片板我真奇怪,老实说我们也很小心的,不敢压,轻拿轻放,散热也都很好,用的都是盒装的风扇,而且老出现今天能点亮明天又点不亮的事,但后天又都好了。

网友:
K7的板子和U都怕了,不过现在修的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心理话,用K7的CPU,无论出什么怪问题都可以理解,我现在都不敢修K7的主板,除非客户自己带CPU。听心在飞翔说他一个K7的CPU修了两三千片板我真奇怪,老实说我们也很小心的,不敢压,轻拿轻放,散热也都很好 ...

我和你相反,是不用客户的U,坏了不好说,K7的U注意下就没事了,上好硅质,一是为了散热,再是怕压碎核心,风扇一般的R71就可以了,好扣。不用起子

网友:
先刷BIOS、再加焊IO与时钟IC。我有一块板和你的故障差不多,只是不自动关机。修了好长时间,最后我加焊了IO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支招,这板子这两天还没来得及修,明天就按大家的办法,检测CPU,刷BIOS、加焊IO与时钟IC试试,结果一定贴出来!

网友:
今天这块板修好了,刷BIOS搞定!!!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
BIOS什么问题都可以引起啊!

网友(2007-09-13):
有几个板也是这样的问题,要刷试试了

网友:
很少修道这种板子 学习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