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一下关于COMS不保存的问题吧

楼主(2007-06-24):
今天遇到一个COMS不保存的板,以前遇到时认为不影响使用根本不去管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今天没事就想着和大家一起说说了,我先说几点:
1. 电池没电
2. 电池座短路
3. 32.768
4. 南桥(我也只是推断,具体怎么测不知道)
5. 32.768周围小元件对地短路(不过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小元件怎么测,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不是高手。
我碰到过一次不保存设置的板子,换上新电池也不行,用万用表量电池
有电压,到了板子上就没有了,原来是电池座下印刷电路断裂。用焊锡联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