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CRT显示器问题

楼主(2007-06-24):
我有一台DELL的17寸特丽珑管的经常出现个特殊的问题在夏天的时候显示器用一会画面就开始抖动.而在秋天冬天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并且每年只有夏天才出现问题.希望那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你只说了现象呀,你都做了哪方面的检查呢?在夏天用一会就开始抖动,冬天和秋天不存在问题,这说明与环境温度有关,应该是某元件热稳定性不好,你还应该说清楚是什么样的抖动(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这样才能在至判断检查的部位。

网友:
呵呵!典型的与温度有关,是某一元件的热稳定性能不好,主要应该是三极管和二极管,电容的热稳定性能变差,当环境温度过高时,就会出现参数变化,导致故障出现。

网友:
电源开关管加大散热片,电源的电解电容全部换掉,再不行就换整流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了现象呀,你都做了哪方面的检查呢?在夏天用一会就开始抖动,冬天和秋天不存在问题,这说明与环境温度有关,应该是某元件热稳定性不好,你还应该说清楚是什么样的抖动(垂直方向还是水平方向),这样才能 ...

       很有道理哦.
应该用局部判断法.
   不过这种机一般是SONY造的.比较难修.保护电路很多.

网友(2007-08-13):
左右抖还是上下抖都没有说清楚呀,楼主再把故障现象描述一下呀

网友:
这类问题一般不是太好找到故障点,你可以先补焊一下感觉虚焊的地方.

网友:
里面装个空调吧,,,要修是很不好修的。还是SONY的,晕。

网友:
你可以先补焊一下感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