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光驱激光头代换

楼主(2007-06-25):
帮忙光驱激光头代换
帮忙光驱激光头代换:
我电脑上的combo光驱用了好久了,最近读盘能力很差,
我把它拆开来了,型号是cw-8571
松下,激光头是Hop-7001日立的,有谁知道这种激光头要怎么调节电流吗,好像效果不太好,另外有有哪个型号的可以找换呀??????????????
电脑

网友:
调光头前要先量一下光头上调节电位器的电阻.然后小角度地调节.如果效果不明显再调回原来的阻值.你用医用干棉签擦拭一下透镜(不可沾酒精和其它化学液体)看没有效果

网友:
个人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更换光头什么的哪
现在的DVD才多少呀?100多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