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6-25):
只能用winxp分区,用DM不能用,表现为DM的横线一直转 不动
横线

网友A:
DM我没用过,我就用过PQ

网友:
我只用DiskGen,比PQ要求低。以前用PQ,现在PQ下岗。从来不用DM。

网友:
有些是不好分的,如果运行DM过后出现红色警告框,就不要再用DM继续分下去了,可能会自作主张地装上ODD。但是它这个有时候跟主板有关的,可以换台机子试试。

网友:
不是DM分不了区,是你的硬盘不支持快速格式化,
DM分区的时候格式化过程是不显示进度的,只有一个线转来转去
不信你用DISKGEN来分区格式化,就会发现硬盘只不过是格式化的时候非常慢
前段时间装机量大的时候,经常去买些修过的硬盘来卖.遇到有这种问题的盘太多了.不过也是小问题

网友:
怎么修还没有说 确实象楼上所说 格式化很慢

网友:
最简单的是读一个好盘的22#模块写到故障盘中,
另外好象将2#2中的快速格式化开关打开就可以,论坛上有一张这样的帖子
[
]

网友:
用MHDD扫一扫吧 看看有无异。用DISKGEN分区吧,挺好用的。我一直用它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用MHDD是扫不出来的
因为本来就没有坏道
当然,首先还是应该用MHDD扫描,排除一下

网友:
检测 什么 问题 ?????????????????????????????

网友:
不知道LZ在用PC3000没有
如果在用
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很简单的

网友:
用PE也是很好解决的,DM在有一次我用了之后,把我的盘分区完了只能认成8M,就再也没有用过,用其它的软件也只能认成8M没办法试过PE,就好了。所以感觉PE很好用的。呵呵。

网友:
如果是22#模块出了问题的话
用PE没有作用的

网友:
学了LSD以前发的一张帖子你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没看以前我是用笨方法解决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主要是修过的盘有这种问题,而且我只是在MT的盘上遇见过这个问题,当然是和22#有关系,但是写了也不一定会好,个人觉得还是最喜欢用DM因为很快,PQ太慢很少用。DG也用得少了。

网友:
硬盘没问题的话用DM还是不错的,不过自己弄坏的硬盘都有几块。。人为

网友:
我一直用DM分新盘,旧盘都用PQ,DG

网友:
22#的问题
找个好盘的22写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7-08-28):
我一直用SFDISK,注意不是SBFDI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