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问题!

楼主(2007-06-25):
刚接到一个任务,X单位一台电脑系统装不进去,无法开机
我带上工具盘出发~
P43.06   SATA硬盘 主板好像是661S ACER品牌机
开机就直接放入GHOST盘,刻完启动过了XP转动画面就黑屏死机了~
我以为是GHOST的问题~又用上安装盘~~发现硬盘只分了一个区~~~~
那女秘书说以前用过,以前分了区的啊~~我就感到奇怪了~~用DM分区试试,打开到DM界面就卡死了~~~
PQ进都进不了界面~~~
只能XP分了区安装~安装不到几个文件就提示安装中断无法复制X文件~
跳过~~~又提示无法复制另一个X文件~
没办法了,硬盘肯定是有问题~
打开效率源检测试试~~~进入界面~~按Y~~~全面检测~~左下角几个大大的红字:没有发现硬盘!

品牌机人家还有保修的,不能拆机~~请教一下~有没有朋友碰到过这种现象,怎么解决呢,硬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可不可以不拆机用软件修复呢?

网友:
我修硬盘都得拆下硬盘,不拆比较难办,还是SATA的,你这个板子支持不是很好。

网友:
硬盘有没有可能没坏?
或是跟主板不兼容~BIOS设置没问题!
但以前能用啊!

网友:
要想解决问题
先得替换法查出是哪个一个硬件坏了
然后在具体说哪个硬件怎么维修
主板,硬盘坏了都会出现那种情况
如果不让开机那就没法弄

网友:
那个光盘版的效率源90%的盘都会修的不认了~
不会硬盘维修就不要乱搞~如果满大街免费的东西都可以修硬盘那么搞维修的都饿死了~
把你不认的盘重建个分区表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