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主板,3.3V 5V 对地短了。

楼主(2007-06-25):
HP 品牌机。AMD 462的主板,开机南桥发热, 不触发不发热。 测电源接口3.3V 5V 对地短了。
我拆了 ,网卡 声卡 I/O 117 还是短路,是不是可以证明,桥坏了。
除了换桥,没有其它方法。。
不触发

网友:
时钟IC 电压IC
如果还是短路估计就是桥OVER了
北桥重点考虑~

网友A:
3。3V 5V短路的话 干吗不找找电容就找那些元件呢 你的维修方法有问题

网友:
测桥附近的贴片电容的对地阻值。重点放在NB上

网友:
先换了电源IC,如果还短路,因该是桥挂了

网友:
判断桥挂最快的办法,测阻值:
1.CPU CORE ,
2.VDDQ,
3.PCI A14
如果1+2都短路,NB挂,如果3短路拆网卡还短SB挂
但有些桥挂了之后这些点并没有短路,这就需要测全板AD线来判断了

网友:
谢谢 .大家..
本来今天要发图上来的.可是店里断了一天的网.没有办法...
先谢了...

网友:
呵呵,又看了一遍十三哥发的3.3V5V短路的帖,复习了

网友:
一般就是北桥挂了!没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
像这种现象,应先拆掉网卡芯片然后再测。如还是短路那就是桥挂了。

网友:
这个图里。还有那里可以拆的啊!~

网友:
晕,楼主拆的好快,好像不能再拆了

网友:
个人感觉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桥挂了我昨天就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要拆的都给你拆完了。。无救了

网友:
要是把换桥的技术掌握好,就不怕桥挂了。

网友:
拆了桥再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两个电路的9成是桥................................经验总结///////////

网友:
楼主: 除了换桥,就是换板了,

网友:
看来这世界又少了一座桥了

网友:
一般的维修换桥感觉不太可能,毕竟设备和费用是关键啊。

网友:
这种NF2的板,如果3.3V和5V同时挂,基本上是南北桥通死。

网友:
如果是我,我早就把NB换掉了。

网友:
桥挂了,不用修了一定是桥了

网友:
一扳子,一接电源,一个非门冒烟,后发现红5伏,紫5伏都短路,拆下非门,紫5伏不短了,我拆了,上MOS管,和他前面的3个电容,电源IC..IO..COM芯片. USB口.键盘口的保险电阻,还是短,
你们说再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