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斑竹帮忙啊

楼主(2007-06-25):
拿到飞翔老师双biso座的能和小弟说以下是怎么连接的吗?
有两块焊死的bios被刷挂了
自己想做个像飞翔老师那样的座
不过不知道怎么连,汗,太菜了。。。。

网友:
看见过论坛里面有关于这方面的帖子    你搜索一下吧

网友A:
吹下来刷,再焊回去就结啦
那个东东做起来还是挺麻烦的...,不过做一个最好啦

网友:
吹下来麻烦啊
做一个以后也可以用
引用 网友A:
吹下来刷,再焊回去就结啦
那个东东做起来还是挺麻烦的...,不过做一个最好啦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page=1#pid71693

看看这个,我也是刚问完的,做了一个,没有主板可以测试!

网友:
看不清楚上下 24 25脚怎么处理的....
引用 网友B:
本版置顶的帖子就有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