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开机,修好也不明白原理

楼主(2007-06-25):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台机,主板是V星915GVM-V,点开关针无反应,换过电源一样,电池取下放电过,CMOS跳线接到2-3都没用,因这块板上没写cmos跳线说明,我也不清楚1-2还是2-3是正常模式,先跳到1-2,(图中1)点了开关,用手摸各个芯片有没有发烫,没反应,再换到2-3,当我手指从板下面碰到那个应该是启动电容的焊脚时突然上电了,我又试了几次,都是先点开关然后摸一下(图中2)后面就上电了,但不先点开关就没用,还有诊断卡跎FF,我又把跳线跳回1-2,居然一下就点亮了,诊断卡跑码,接上显示器也亮了,(开始1-2.2-3试过很多次都没用),又发现不能保存cmos信息,看到跳线针好像发霉了,干脆把1-2焊在一起,一切都正常了,但不明白为什么摸了一下就上电了?

网友:
触摸晶振才触发的:
晶振坏了
谐振电容坏了
南桥坏了~

不知道CMOS 12 还是 23 的
就量一 下电压 如果有电压就是正常 如果没电压就是放电~

网友A:
以前修精英815EPT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问题,大多都是南桥82801BA的问题。

这种板还有个通病就是天阴、下雨的时候不通电,等天晴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修精英815EPT的时候经常碰到这种问题,大多都是南桥82801BA的问题。

这种板还有个通病就是天阴、下雨的时候不通电,等天晴了就好了!

那南桥一定是母的 害怕打雷下雨~

网友:
不起振!!!漏電,接触不良。

网友:
3针的CMOS跳线很好区别的,一般一个针放上电池会有3V,中间接南桥,另外一个接地。..表笔一接就知道哪个是哪个了
楼主的板是典型的晶振或周围电路不正常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分辨BIOS跳线
只要测量跳线帽中间有没有电压,有的话就跳正确了,没有的话就条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  向您学习   有您这样的老师   就不愁学不好了.....................

网友:
CMOS跳线一般都是量电压去判别

网友:
典型的晶振不起振导致SB无工作频率无法触发,首先更换晶振,其次就是更换谐振电容,还有就是晶振两脚间的电阻,

网友:
能告知量測COMS電壓的方法嗎?

网友:
按十三天的来搞没错!!

网友:
我上次有一块板是要摸电池才会通电.

网友:
这个是很常见的故障哦
不起振

网友:
兄弟,,你是修板的吗?
很奇怪咯
哪个是保存CMOS的跳线都不知道?
量下电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是南桥引起的故障。

网友:
修板子从简单做起 看完本帖和大家的回复 学到了

网友:
看不到附件!!

网友:
chinafix.com.cn

chinafix.com.cn

网友:
说的好,又学习一次.清除CMOS跳线:CLR_CMOS1
主板上建有一个CMOS RAM,其中保存的系统配置数据
需要通过一枚外置电池来维持。CMOS RAM 是在每次启
动计算机的时候引导操作系统的。若您想清除保存在
CMOS RAM中的系统配置信息,可使用CLR_CMOS1(清
除CMOS跳线)清除数据。请按照以下方法清除数据:
V星提醒您...
在系统关闭时,您可通过短接1-2针脚来清除CMOS 数据。然后,返回到2-3 针短接的状态。请
避免在系统开机时清除CMOS,这样可能会对主板造成损害。

网友:
有可能是电池座子氧化了 ,把电池下了 把接地的弹片刮刮  。我遇见N多的810 这样搞就OK了

网友C:
风湿性电路板症!

网友:
触摸就能通电的,六成是电容漏电,三成是晶体,一成是NB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湿性电路板症!

这个名起的不错。摸下晶震就能开了大多可能是晶震本身的问题。(个人感觉)

网友:
本人之前修过一810 的主板,也是要触摸两个32.768晶振也能正常启动,
更换过晶振,谐振电容、106电阻,都无果。
后来加焊SB,也不行。。
郁闷!!

网友:
这个故障是非常典型的啊.

看大家都知道是什么问题.不明白楼主为何不知

网友:
学东西总要慢慢来,急不得

网友:
摸电池,没见过,请高手说说

网友(2007-07-25):
我想也是晶振问题~呵呵

网友:
厉害
学了很多有用的知识
呵呵

网友:
太好了。我是新手,又懂一点。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哈!!!!!!!!!!!!!